功放电源用牛好还是开关电源好?

楼主(2021-07-05):
功放电源用牛好还是开关电源好?

网友:
一般认为R型变压器最好,环型次之,开关电源普通的瞬态响应不够,开环的可以使用,但是效果很差。

现在有专用的功放开关电源,主要特点是:谐振开关电路;(和变压器一样效果的正弦波效果,干扰极少,汽车功放已经在使用谐振式电路)。开环输出,不是稳压输出,没有响应时间问题。重量轻效率高等等后面都是废话

网友:
环形变压器只有用在双电源电路中才能发挥效果,如两组十二伏就是二十四伏的功放,而中间那个地线在双电源功放电路的作用致关重要,主要是体现在波形上,因为音频功放的输出就是要求波形,后所以双电源的低音听起来都比较好就是因为就那个地线。

车载用单电源十二伏,所以那个地线要求就不像双电源那样非极化,只要开关电源的输出足够大就行了,你说的三十安是够用的。

网友:
功放电路一般用环牛的多

网友:
R型变压器最好,环型次之,开关电源普通的瞬态响应不够,开环的可以使用,但是效果很差。

  现在有专用的功放开关电源,主要特点是:谐振开关电路;(和变压器一样效果的正弦波效果,干扰极少,汽车功放已经在使用谐振式电路)。开环输出,不是稳压输出,没有响应时间问题。重量轻效率高。

  R型变压器是干式变压器产品中的一枝新秀。其铁芯系采用宽窄不一的优质取向冷轧硅钢带卷制成腰圆形,而且截面呈圆形,不用切割即可绕制。因此,由此制造的变压器无噪声、漏磁小、空载电流小、铁损低、效率高;并且由于线圈是圆柱形,每圈的铜线长度短,所以,内阻小,铜耗低,温升低,过载波动小,爆发力比环形变压器还好;另外,初、次级线圈采用阻燃PBT工程塑料制成的骨架分别绕制,从而抗电强度高,阻燃性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使得开关电源技术也在不断地创新。目前,开关电源以小型、轻量和高效率的特点被广泛应用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是当今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电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