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spice如何设计电路以实现实现两个不同频率正弦信号的叠加?

楼主(2021-07-05):
两个正弦信号输入之后叠加,然后要获得输出的波形。
我使用反向比例加法电路仿真出来的波形不对。

网友:
用戴维楠定理,把两个信号发生源整体等价为一个有内阻电源,再把两个电源叠加就好了嘛

网友:
它不仅可以对模拟电子线路进行不同输入状态的时间响应、频率响应、噪声和其它你是不是说的如何在PSpice中形成锯齿波信号源以便进行电路仿真

网友:
我也想知道,所以来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