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单板加工中的AI流程是指什么,它排在SMT之后,谢谢

楼主(2021-07-05):
PCBA单板加工中的AI流程是指什么,它排在SMT之后,谢谢

网友:
AI是机器自动插件的意思,它分为立式和卧式,可以排在SMT的前面,也可以排在SMT后面,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网友:
AI是自动插件,一般来说,为保证品质,会将AI安排在SMT之前,然后采用加厚的铜网或胶网来镂空AI管胶位置进行印胶后贴片,这类工艺已经比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