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高频干扰?

楼主(2021-07-05):
    如何避免高频干扰?

网友A:
    避免高频干扰的基本思路是尽量降低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也就是所谓的串扰(Crosstalk)。可用拉大高速信号和模拟信号之间的距离,或加 ground guard/shunt traces在模拟信号旁边。还要注意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噪声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避免高频干扰的基本思路是尽量降低高频信号电磁场的干扰,也就是所谓的串扰(Crosstalk)。可用拉大高速信号和 ...

    原来还有这啊

网友:
    设计电路的时候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