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10.5移动和叠层的用法之CAM350输入gerber和钢网文件对齐检查

楼主(2021-07-05):
CAM350输入gerber和钢网文件对齐检查

对于两个错开的图层,当使用Move功能来对拍它们的时候,频繁的框选和开关图层会否让你稍感麻烦呢?这里就介绍Align功能,让你简单方便地就把两个层拍到一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打开两个图层,然后按照上面的图示执行Align命令,这时候会提示选择对拍之目标点(将要把图层移到此处),左键选择后单击右键一次进行确定。

确定后会提示选择要移动的点,同样左键选择与前面相对应的点然后双击右键进行确认。

确认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提示图层将被移动到所选之目标点上,该操作不可逆返,确定。

完成以上操作即可看到对拍后的效果,是不是已经完全对上了呢?

同样的,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对拍钻孔和分孔图。

该命令的执行对象为整个图层,无论是GERBER对GERBER、GERBER对NC还是NC对NC均有效。

网友:


网友:
CAM350输入gerber和钢网文件对齐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