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在单片机里有什么样的作用?

楼主(2021-07-05):
单片机就是个小计算机,大计算机少不了的数据存储系统,单片机一样有,而且往往和CPU集成在一起,更加显得小巧灵活。直到90年代初,国内容易得到的单片机就是8031:不带存储器的芯片,要想工作,还必须外加RAM和ROM,单片机成了3片机。现在不同了,大的小的又是51,又是AVR又是STC,还有什么430,PIC等等,都各说各的好,可是谁也不敢说“我不要存储器”。

数据存储器ram

这是个可以随时存取数据的一块存储器,也就是可以读(取)也可以写(存)的存储器,简称ram

现在的单片机里面使用的ram,属于静态RAM或SRAM,这个和电脑用的内存条有所不同。只要你把数据写入SRAM后,不断电或者不清除掉,这个数据就一直保存在那里。

电脑用的是动态ram,要不断给它加刷新脉冲才能保存数据。因为单片机处理的信息量比电脑小很多,所以它带的RAM也比较少:从完全不带、带128、256、...1K、2K,到4K,比ROM少多了。因为实际上ram只是作为数据临时存放的地方,除非进行图像处理需要存放大量的数据外。一般对于执行较简单任务的单片机,有这么多也够用,如果实在不够用也只能采取外加SRAM来扩展。

为了对RAM单元存取8位二进制数,当然也得和ROM一样用“地址”来标示它的具体位置。假如某单片机有1K(1024)RAM,它的地址也是从0000到1024,或16进制数的0000H到03FFH。可见,和ROM的地址是一样的。

ram在单片机里的用途
ram在单片机里的用途,主要是存放临时数据。例如用单片机测温,每秒测1次,显示1分钟的平均值(1分钟更新一次):我们先通过传感器、放大电路、A/D转换,把温度这个模拟量转变为成比例的二进制数,然后每秒钟1次把数字量通过输入口顺序存入到单片机的RAM中,然后对他们进行两两求和再平均的计算,最后的数值显示出来,然后把这60个存储单元统统写0清除旧数据,下次又是如此循环进行。

楼主:
现在的单片机里面使用的ram,属于静态RAM或SRAM,这个和电脑用的内存条有所不同。只要你把数据写入SRAM后,不断电或者不清除掉,这个数据就一直保存在那里。

网友A:
不知道主频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主频是多少

stc单片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