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电线电缆产品测试简介和测试设备有什么

楼主(2021-07-05):
一、线缆产品测试概况
1、电线电缆产品性能的测试目的是通过电、热、机械和其它物理性能的考核,来确定线缆成品在生产、储存、运输、辐射和运行时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试验类别:例行试验、抽样试验、型式试验。
1)电性能:良好的导电性能。
2)绝缘性能:绝缘电阻、介电常数、介质损耗、耐电压特性。
3)传输特性:指高频传输特性、防干扰特性等。
4)机械性能;抗张强度、伸长率、弯曲性、弹性、柔软性、耐振动性、耐磨性等。
5)热性能是指产品的耐温等级、工作温度。
6)耐腐蚀和耐气候性能是指耐电化腐蚀、耐生物和细菌腐蚀、耐化学药品、耐盐雾、耐光、耐寒、防霉、防潮性。
7)老化性能是指在机械应力、电应力、热应力以及其它各种外加因素的作用下,或外界气候条件作用下,产品及组成材料保持其原有性能的能力。
8)其它性能包括部分材料的特性以及产品的某些特殊使用性能。

二、结构尺寸检测
1、导体的结构尺寸包括导线的根数、单线外径、导体外径、成品线外径、绝缘层厚度、护套层厚度、成品线外径、节距等指标。
2、测量的工具有:千分尺(精度0.01mm)、游标卡尺(精度0.002mm)
三、 电性能的检测
电性能的检测包括导线电用、地线电用、介质损托、电容等导体成绝缘品质的基本参数测试。电缆的工作电压愈高,对其电性能要求也愈严格。
1、导电线芯直流电阻试验
每一标称截面的电缆的电阻应当不超过某一相当的数值,否则将会增加电缆在使用时线芯损耗,从而引起电缆发热,这样不但消耗电能,加速塑料电缆的老化,而且给电缆运行的可靠性、稳定性带来危险。常用双臂电桥测量。
2、绝缘电阻的测试
绝缘上所加的直流电压U与泄露电流1的比值称为绝缘电阻R。电缆的绝缘电阻主要是判断电缆绝缘层的潮湿程度和绝缘质量。如果电缆在制造过程中不够干燥,或者受潮过多,绝缘电阻就大大降低。此外如果绝缘层含有过多的导电杂质,也会使绝缘电阻降低。电缆绝缘电阻值太小时,会造成较大的漏电流,而使绝缘温度升高,加速电线老化。电压-电流法普遍用于线缆绝缘电阻的测定。
3、浸水电压试验
大多数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没有金属护套或金属丝编织作为电压试验时的外电极,对这些产品进行耐压试验时必须浸入水中进行,也就是以水作为与产品绝缘表面和均匀接触电阻的外电极。主要适用于产品的绝缘线芯和单芯护套电线电缆。试验时,导电线芯接高压端,水中接低压端。试验前要检查接地可靠性,试验后要充分放电。
4、火花试验
火花耐压试验是一种快速和连接进行的耐电压试验方法,试验的目的是发现工艺中的缺陷或材料中是否混有杂质,以保证产品的基本电气性能。火花试验中,导体必须接地。
5、局部放电试验
指由于绝缘介质内部存在弱点,在一定外加电压下发生局部和重复的击穿和熄灭的现象。试验目的是:判断试样在工作电压下有无明显的局部放电存在,考核绝缘内的游离性能:测量绝缘内部放电的起始电压;测量在规定电压下的局部放电程度。目前最常用高频电脉冲方法测量。
四、机械物理性能检测
1.绝缘和护套的机械物理性能试验
用于测量电线电缆橡皮或塑料绝缘和护套的抗张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试样可以是未经老化处理,也可以是老化后处理。
2.空气箱热老化试验
橡塑材料和其它高分子材料一样,在使用和加工过程中,材料的性能会缓慢地变坏,直至丧失其工作性能的过程称为老化。老化的因素有氧气的存在、日光辐射、溶剂腐蚀等。
3.交联聚乙烯交联度试验
交联度应不低于80%。常用热延伸方法,即通过在热和负重下的伸长和永久变形来确定其交联程度。
4.氧指数试验,是在规定条件下,试样在氧氮混合气流中,维持平稳燃烧所需的最低氧气浓度。氧指数越高,证明该材料越难燃烧。
5.特殊性能检测
电缆安装完毕后进行的试验,包括所有的接头和终端,对其进行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试验。
五、燃烧测试类别
线缆的燃烧测试是安规认证中最为重要的评估,因而我们针对目前最通常用到的6种燃烧测试列出来以供大家参考。
(1)中国GB国标电线电缆的不延燃测试
(2)IEC电线电缆的垂直燃烧测试
(3)美国 UL 电线电缆的VW-1 燃烧测试
(4)德国VDE 电线电缆的垂直燃烧测试
(5)日本JIS 电线电缆的阻燃测试
(6)英国BS电线电缆的垂直燃烧测试
电线电缆检验项目和方法

Delta德尔塔仪器专业研发、设计、制造符合GB 18380-2008、GB/T 5023.2-2008、GB/T 2951.32-2008、GB/T 2951.11-2008、GB/T 3956-2008、GB/T 2951.11-2008、GB/T 5023.2-2008等电线电缆标准检测设备。为电线电缆厂家、检测中心及第三方实验室提供检测电线电缆的绝缘平均厚度、绝缘电阻、绝缘最薄处厚度、导体电阻、绝缘老化前后抗张强度变化率、护套老化前抗张强度、曲挠试验、单根垂直燃烧试验、成束阻燃性能等等检测项目设备。主要产品包括:单根电线电缆垂直燃烧试验机、电线电缆曲绕试验机、成束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机、导线受损程度试验机、电线电缆拉力扭转试验机、电线电缆弯曲试验机、软缆保持力试验机以及各种柔性拖链电缆测试设备等等。

电线电缆实验测试设备(部分)

1、单根电线电缆垂直燃烧试验机

2、成束电线电缆燃烧试验机

3、电线电缆曲绕试验机

4、导线受损程度试验机

5、电线电缆拉力扭转试验机

6、电线电缆弯曲试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