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上怎么增加位置的的公差?

楼主(2021-07-05):
焊盘 以及 一些精度要求高的定位孔 的位置度公差要怎么添加在封装上 同光绘一起输出呢?

网友:
这个还没添加过

网友:
新建一层,并约定在光绘输出

网友(2021-08-1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网友:
    一般MM就是四位,MIL是三位

网友:
    定位孔的话,一般是在建封装的时候加上,能导出在孔的表格中,焊盘不清楚

网友(2022-01-18):
    PAD 的Tolerance里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