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阻抗

楼主(2021-07-05):
差分阻抗100欧姆,100欧姆只的是谁之间的阻抗是100欧姆?如何判断是否达到100欧姆?

网友A:
指的是两根传输线之间的差模阻抗,可以通过仿真计算、实物测试来进行判断相关概念可以参考电巢学堂《高速PCB互连入门》课时 9 : 差分线的阻抗  https://edu.eda365.com/course/466/task/8284/show.html

网友:
    首先要有个共同的参考平面,每根线到参考平面的阻抗是50ohm,两根线直接的差分阻抗是100ohm。pcb的生产商会根据你的stack后告诉每层不同差分阻抗的你线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两根传输线之间的差模阻抗,可以通过仿真计算、实物测试来进行判断相关概念可以参考电巢学堂《高速PCB互连入门》课时 9 : 差分线的阻抗  https://edu.eda365.com/course/466/task/8284/show.html

    这个课程没有权限看,单根线阻抗50,差分线之间100

网友:
    兩根阻抗線之間的阻抗,判斷可以用仿真和測試,si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