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后期DFM检查中包含了哪些方面?

楼主(2021-07-06):
PCB设计的后期DFM检查中包含了哪些方面?

网友:
1. PCB宽厚比要求:Y/Z≤150
2. 传送边与非传送边之比要求:0.5≤X/Y≤5
3. PCB板厚大于3MM时,不推荐采用拼板设计或增加辅助边设计,拼板及辅助边主要有两种连接方式,V-CUT和实连接,在一块单板上只允许一种连接方式存在,优先V-CUT连接,V-CUT为直通型,V-CUT设计时PCB板厚要求:0.8≤板厚≤3MM
等等,我知道的暂时就这三个方面。

网友:
电缆头之间的间隙≥8mm,以便手拿住插头插拔电览。

网友:
THD器件布局,THD器件除结构有特别要求之外,都必须放在正面,相邻元件本体之间的距离≧0.5mm

网友:
带有金属壳体的器件(金属拉手条、卧装电压调整器、铁氧体电感、晶振及DPAK、导销等)直接与PCB接触的区域不允许有走线,器件金属外壳与PCB接触区域向外延伸1.5mm表层禁布器件、信号线和过孔。带有金属壳体的连接器表层器件面禁止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