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设计中,如何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楼主(2021-07-06):
在高速设计中,如何解决信号的完整性问题?: y# ^# J+ b* n. |' \

网友:
尽量减少损耗

网友:
信号完整性基本上是阻抗匹配的问题。而影响阻抗匹配的因素有信号源的架构和输出阻抗(output impedance),走线的特性阻抗,负载端的特性,走线的拓朴(topology)架构等。解决的方式是靠端接(termination)与调整走线的拓朴。

网友:
信号完整性拿示波器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