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为什么地层不能铺铜?

楼主(2021-07-06):
AD中为什么地层不能铺铜?

网友:
    你普通的网络选择了么?另外 如果没有勾选实时更新,需要收到重新铺铜

网友:
    你的地层是专门的一个负片吗

网友:
    可以去看下层的属性是不是负片层,负片层是不用铺铜的,负片层空的地方就是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