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Nginx配置文件中,access.log路径这一行后面的migu_v2代表的是什么...

楼主(2021-07-06):
如图所示,前面的我知道,是配置路径,不太懂migu_v2的指代意思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的文件夹名称吧

网友:
日志格式。需要自己去定义,默认名称为 main。
比如:
log_format main '$remote_addr - $remote_user [$time_local] "$request" '
'$status $body_bytes_sent "$http_referer" '
'"$http_user_agent" "$http_x_forwarded_for"';
里面的变量自己去搜索下。

网友:
好熟悉的字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