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中如何做铣边

楼主(2021-07-06):
在CAM350 中如何做铣边6 O1 q% e$ B1 ~+ P

网友:
铣边是贴片时候用的工艺边吗

网友:
啥是铣边啊

网友:
铣边的路径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第一步:先把外框转化锣帶(同时先把刀具设好),第二步﹐选定怎样走,第三步,导出。Tools -> Nc Editor -> Utilities -> Gerber to Mill点击OK,再点击确定,出现Mill path properties 对话框,设定进刀速、走刀补偿,在Tool table 中设定 铣刀大小。最后导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