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四开口大台面快速压合机哪位大神了解啊,给大概说说

楼主(2021-07-06):
FPC四开口大台面快速压合机哪位大神了解啊,给大概说说

网友:
没听过,也没用过,这是不是国产啊

网友:
没用过,但是听说这个设备适用于柔性线路板(FPC)线路形成后,进行表面覆盖膜(保护胶片)之压合;依压著条件之变化,此设备适用于单/双面板覆盖膜,补强胶片,内层板压合等

网友:
我们公司的SMT接片机的型号都没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