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PCB如何生成PDF文件进行打印?

楼主(2021-07-06):
pads中的PCB如何生成PDF文件进行打印?

网友:
PADS中的PCB生成PDF文件并打印的步骤如下;

1,选择file/CAM…,点击add,打开Add Document

2,填写要输出的打印文件的名字,比如silkscreen top。
3, 然后点击Customize Document中的图标layers,对要打印的信息进行设置。主要包括边框、参考标示、丝印外边框、文本信息等。对要打印的对象打钩即可。

4, 点击Customize Document中的图标Option,设置打印比例、页面偏移等,点击OK,退出。5, 点击Preview Selections,预览打印信息。6, Device Setup设置打印机信息。
7,在Output Device中选择Print,然后点击RUN,即可。

网友:
1、 选择file/CAM…,点击add,打开Add Document2、 填写要输出的打印文件的名字,比如silkscreen top。本例只打印顶层丝印信息。3、 然后点击Customize Document中的图标layers,对要打印的信息进行设置。主要包括边框、参考标示、丝印外边框、文本信息等。对要打印的对象打钩即可。4、 点击Customize Document中的图标Option,设置打印比例、页面偏移等,点击OK退出。5、 点击Preview Selections,预览打印信息。6、 Device Setup设置打印机信息。7、在Output Device中选择Print,然后点击RUN,即可。

网友:
安装pdf打印机后,进file--cam文件输出gerber,新建(add)一个输出项目,然后在打印设置项设置为pdf打印机,调整好需要输出的项目后,run,保存文件即可!

网友:
    、 选择file/CAM…,点击add,打开Add Document2、 填写要输出的打印文件的名字,比如silkscreen top。本例只打印顶层丝印信息。3、 然后点击Customize Document中的图标layers,对要打印的信息进行设置。主要包括边框、参考标示、丝印外边框、文本信息等。对要打印的对象打钩即可。4、 点击Customize Document中的图标Option,设置打印比例、页面偏移等,点击OK退出。5、 点击Preview Selections,预览打印信息。6、 Device Setup设置打印机信息。7、在Output Device中选择Print,然后点击RUN,即可。

网友:
    在file选项中就有生成PDF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