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时的错误,求高手解决!

楼主(2021-07-06):
ERROR(ORPSIM-16103): Invalid value.PROBE64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这是个什么错误,求高手指出!

网友:
在capture工程中将pspice model parameter 加入模型设定栏中

setting simulation/configuration files/library>>browse>>add to design

网友:
在Capture工程中将PSpice model parameter 加入模型设定栏中

Setting simulation/configuration files/Library>>Browse>>Add to design

网友:
频率设置范围不对    比如1KHz~100M,应该写成1KHz ~100ME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