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为什么要做拼板?

楼主(2021-07-06):
PCB生产为什么要做拼板?

网友:
    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
    将PCB做拼板来增加贴片的零件数,就可以增加贴片机的利用率,提升效率

网友:
    取放PCBA的时候可以节省时间

网友:
    为了增加SMT产线的生产效率。

网友:
    1.提高印制板加工及焊接生产效率
    2.尺寸太小板子不利于机器生产及焊接贴片

PCB&SMT一站式加工-王工18710133736

网友:
    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