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设计] 疑问

楼主(2021-07-06):
为什么可以连的点却不能连上

网友:
    提问最好详细一点,把图片或文件发上来,不然只能靠猜了

楼主:
    就是这两个是可以连上的点,却不能连,好像有什么卡住了

网友:
    检查一下规则设置,看看是不是设置的太大了

楼主:
    搞定了,谢谢老师,可以快点审核吗,我好早点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