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系统选型问题

楼主(2021-07-06):
接手一个项目,振动信号数据采集,主要是采集加速度,速度,位移信号,求电友帮忙选一个mcu。原来使用的是exp9315,wince4.2操作系统。现在想重新做一款产品,还是选择ARM+FPGA,我开发经验少,求指点指点' D% [5 q7 D; |# ~

网友:
    需要知道加速度,速度,位移信号的具体参数,才好对应选择MCU的外设或者内部资源

网友:
    采集加速度信号,软件或硬件积分为速度、位移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