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过孔尺寸一般设置多大?

楼主(2021-07-06):
pcb板过孔尺寸一般设置多大?

网友:
我设置的好像是15/20

网友:
我设置的比较小,8/16

网友:
过孔尺寸需要考虑PCB板的大小,一般如果密度不是很高的板子,电源的过孔可以使用10/20,其余的可以用8/16的过孔。

网友:
    8 16   10 20

网友:
    一般的0.3/0.6mm过孔是没有问题的, PCB厂家都可以做

网友:
    根据板厚选择via大小,一般情况下,via直径与板厚比例大于等于1:20。若有问题,请指正,谢谢。

网友:
    0.5/0.7mm,0.6/0.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