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GA与DS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7-06):
它们在功能上,结构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件,有区别也联系,简单的讲dsp是一种专用cpu,对通常的信号处理做了专门的优化,指令集也于一般的通用cpu不同。对于fpga,是一种可编程器件,如果你很牛你也可以写一个cpu,上面所说的dsp到fpga里面,这种情况这个“dsp”的性能没有之前说的dsp好,因为fpga的特性,性能没有asic好,但是如果你做同样的算法,直接用fpga硬件实现,而你不是用dsp的软件实现,fpga的性能有要好很多

网友:
DSP是处理器,它的作用是高速执行串行算法,数字信号处理常用。

FPGA是一块逻辑门电路阵列,通过改变其内部逻辑单元的链接,用它能够实现各种各样的 组合数字电路。

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您之所以一起问 也许是因为 现在FPGA由于逻辑单元数量节节攀升,导致在一些高规格的FPGA芯片上已经能够实现DSP处理器了(或者单片机 ARM的软核) 通过植入DSP处理器的软核,在FPGA上能够实现灵活的设计,最终节约开发设计周期和成本。

网友:
fpga是‘门’构成的,也就是与非等等

而dsp则是一个处理器
也学我这么说你会认为fpga好低能啊,其实不是的,他有更好的可开拓性

你该听说过双核四核处理器吧,为什么呢,因为cpu是穿行的,提高速度只能多和,而fpga是并行执行的,所以以fpga为核心的计算机比现有的要强很多很多倍。

此外fpga的dsp builder已经可以在fpga上定做dsp。
所以,个人认为,fpga要比dsp好很多,乃至高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