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电压,电流用2.25E-05表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06):
Pspice中电压,电流用2.25E-05表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
很多系统默认的单位都是国际单位,这样可以标准化,

比如,米,秒,安,伏,瓦。。。。。。
所以您的电流2.25E-05就表示2.25*10^(-5),也就是楼上说的0.0000225A

其实也就等于2.25E-02mA=0.0225mA(毫安)=2.25E+01uA=22.5uA(微安)
要是反过来,那就是把“+”变成“-”就可以了。

1A=1E+03mA=1E+06uA

网友:
很多系统默认的单位都是国际单位,这样可以标准化,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