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模拟信号的无线传输?

楼主(2021-07-06):
怎么实现模拟信号的无线传输?

网友:
模拟信号采集完成之后送入到AD转换器(根据需要选择精度和编码位数),再把AD转换后的编码输入到单片机或其他处理器,根据处理器内部的对应编码,从而用射频电路发射该编码(数字信号)

网友:
如果你的模拟信号频率不高,可以使用FM芯片(即收音机芯片)。模拟信号给到芯片,芯片就自动帮你发出去了。好简单的。

网友:
通常需要对载波进行调制才能够进行无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