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diffstat命令

楼主(2021-07-06):
Linux diffstat命令根据diff的比较结果,显示统计数字。

diffstat读取diff的输出结果,然后统计各文件的插入,删除,修改等差异计量。

语法
diff [-wV][-n <文件名长度>][-p <文件名长度>]
参数:

-n<文件名长度>  指定文件名长度,指定的长度必须大于或等于所有文件中最长的文件名。
-p<文件名长度>  与-n参数相同,但此处的<文件名长度>包括了文件的路径。
-w  指定输出时栏位的宽度。
-V  显示版本信息。
实例
用户也可以直接使用"|"将diff指令所输出的结果直接送给diffstat指令进行统计结果的显示。

使用该指令时,若所比较的文件或者子目录不在当前目录下,则应该使用其完整路径。

将目录"test1"和"test2"下的同名文件"testf.txt"使用diff指令进行比较。然后使用diffstat指令对结果进行统计显示,输入如下命令:

$ diff test1 test2 | diffstat   #进行比较结果的统计显示
注意:使用这条命令可以非常方便地实现统计显示的功能。

对于查看文件中的内容,用户可以通过指令"cat"进行查看即可,具体操作如下:

$ cat test1/testf.txt           #查看test1/testf的内容
abc
def
ghi
jkl
mno
pqr
stu
vws
at test2/testf.txt           #查看test2/testf的内容
abc
def
ghi
jkl
mno
从上面的文件内容显示,可以看到两个文件内容的差别。现在来运行刚才的命令,对文件比较的结果进行统计显示,结果如下:

testfile | 2 +-             #统计信息输出显示
1 file changed, 1 insertion(+), 1 deletion(-)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