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PCBA波峰焊接是标准工艺

楼主(2021-07-06):
怎样的PCBA波峰焊接是标准工艺

网友:
一级:适用于一般消费性电子产品。BGA的气泡要求要不得大於60%(直径)或36%(面积)。

二级:适用于商业/工业用的电子产品。BGA的气泡要求要不得大於42%(直径)或20.25%(面积)。

三级:适用于军用/医疗用的电子产品。BGA的气泡要求要不得大於30%(直径)或9%(面积)。

网友:
1、按照pcb设计规范进行设计。两个端头chip的长轴与焊接方向垂直,sot、sop的长轴应与焊接方向平行。将sop最后一个引脚的焊盘加宽(设计一个窃锡焊盘)

2、插装元器件引脚应根据印制板的孔距及装配要求进行成形,如采用短插一次焊工艺,焊接面元件引脚露出印制板表面0.8~3mm,插装时要求元件体端正。
5、更换助焊剂。

3、根据pcb尺寸、是否多层板、元器件多少、有无贴装元器件等设置预热温度
4、锡波温度为250±5℃,焊接时间3~5s。温度略低时,传送带速度应调慢一些。

网友:
我也前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