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和原材料有何区别

楼主(2021-07-06):
元器件和原材料有何区别

网友:
总的来说,一个仪器是由很多独立元器封装而成,而元器件的制造则是通过原材料焊接,组装而成。

元器件是电子电路中的独立个体,电流通过它能产生频率幅度变化或改变流向的个体零件叫器件,否则就叫元件。在半导体电路中晶体管(三极管、二极管、可控硅等)是器件,而电阻、电容、电感是元件,合起来称元器件。

原材料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经加工改变其形态或性质并构成产品主要实体的各种原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燃料、修理备用件、包装材料、外购半成品等。原材料是企业存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品种、规格较多,为加强对原材料的管理和核算,需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

网友:
元件是制作成能够直接使用在电子电路中、具有一定的功能的电子零件,如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等;器件是由很多元件组成的具有较复杂功能的集成电路,如运算放大器、单片机、模数转换器、门电路等;材料是用于制造电子元器件的原料,如单晶硅,材料不能直接用在电子电路中。

网友:
元器件是电子元件,是由不同的电子原材料生产加工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