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文件转AD文件问题

楼主(2021-07-06):
请问一下:pads9.3的导出的ASC文件(Pads layout V 9.3文件)能在什么版本的altium Designer下导入?AD 9不行。

网友:
AD15试试?我经常AD15,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可以的把?是不是你操作上的问题。要新建一个ad文件然后再选择导入这样可以导入。

网友:
我试过了AD09确实不能识别。用AD10试了下,可以转的

网友:
用AD17试了下,可以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