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对于数据的处理速度就是它的主频吗?

楼主(2021-07-06):
mcu对于数据的处理速度就是它的主频吗?     如何定量分析MCU对于数据处理的具体时间?
    比如说在键盘上输入一个字符A,单片机接收它需要的时间怎么计算?

网友:
    主频跟处理速度正相关,但不能说“数据的处理速度就是它的主频”,二者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
    速度快的CPU在处理IO时, 一般要加入等待, 可以用反转IO的方式, 示波器测试其IO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