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提示:line too long , limit is 132 characters

楼主(2021-07-06):
我从英飞凌官网下载的IR2113S芯片Pspice模型,用MODEL EDITOR导入生成.OLB文件,仿真时候提示了两个错误  一个是 line too long , limit is 132 characters. 另一个是 missing value  我检查过  其他的器件都标了值  没有漏的

网友A:
这第一个错误好像是编译错误,line too long ,应该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第一个错误好像是编译错误,line too long ,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拿到官网的.lib文件,用MODEL EDITOR编辑 然后转成.OLB文件再保存,应该对于模型编译就是这个步骤吧

网友(2021-10-04):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也是line too long. limit is 132 characters.

网友:
是不是因为驱动电流不够大?还是pspice不支持这个型号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