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光耦应用电路问题的困惑,求大神帮忙,谢谢!

楼主(2021-07-06):
各位大神好  我这里有个电路 是用两个MOC3020做一个可控开关 原状态LED熄灭状态 外部信号接地后 LED亮 再断开 该电路还可以保证LED亮起 。
但是按下S1开关后 LED灭掉 恢复原状态。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外部信号断开为啥LED还能保持亮起 是C2电容起作用 还是这个光耦得作用 请懂得大神赐教一二?

感谢!

网友:
怎么玩啊这个

网友:
可以尝试在S1处加一个三极管控制电路。 也利用外部信号来个电位控制。

网友:
确定这个电路是对的?按照这个电路图,外部控制撤掉后,Q1就关断了。

网友:
    这么神奇?分析不通啊。确认下电路是这么连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