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放属于什么放大电路,它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1-07-06):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功放属于什么放大电路,它是如何工作的?谢谢!

网友:
    楼主,输入信号是什么类型?

网友:
    看着像高频热合机的输出部分,末端是上下两张金属板,中间放一些皮质,或者塑胶之类,类似超声波,但这里是用电磁波

网友:
    vout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源,两40Kout是相互反相输入信号,两个场管就是放大器,T1有放大作用而且还有阻抗匹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