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illed rectangle shape

楼主(2021-07-06):
    利用axlDBCreateShape画的矩形显示是filled,但是select后为unfilled,并且不能使用axlPolyOperation对其进行操作,哪位高手知道原因或指导下怎么把unfilled rectangle shape改成其他type,静态或动态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想将这个未填充的矩形形状类型,变为type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想将这个未填充的矩形形状类型,变为type吗?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发现我用axlDBCreateShape画出来的shape,只要是矩形的,虽然看起来是static solid的,但是实际用shape select时又是unfilled的,我画其它形状的就没问题,shape select时是filled的,我想知道我怎么把矩形的unfilled类型在变为filled,自己已经试过用指令没办法做

楼主:
    是获取poly之后在重新画shape吗?我试过还是一样的效果。。。我现在只能在矩形的一个角做一个特别小的斜角,把四边形做成五变形才能得到正常filled的shape,但是后来又发现axlPolyOperation没办法使用AND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