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Block扩展库使用说明——TM1637

楼主(2021-07-06):
1-硬件概述
2021-1-29 13:24 上传

TM1637 是一种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驱动控制专用电路,内部集成有mcu 数 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ED 高压驱动、键盘扫描等电路。本产品性能优良,质量可靠。主要应用于电磁炉、 微波炉及小家电产品的显示屏驱动。采用DIP/SOP20的封装形式。

2-引脚定义

2021-1-29 13:24 上传

3-电路原理图

4-硬件连接

5-图形化模块

6-范例代码
  • #define TM1637_SCL P1_5
  • #define TM1637_SCL_OUT {P1M1&=~0x201M0|=0x20;}//P1_5推挽输出
  • #define TM1637_SDA P1_4
  • #define TM1637_SDA_IN {P1M1|=0x101M0&=~0x10;}//P1_4高阻输入
  • #define TM1637_SDA_OUT {P1M1&=~0x101M0|=0x10;}//P1_4推挽输出
  • #include <STC8HX.h>
  •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 #include "mylib/TM1637.h"
  • void setup()
  • {
  •   TM1637_Init();//TM1637初始化
  • }
  • void loop()
  • {
  •   TM1637_displayNum(1234);}
  • void main(void)
  • {
  •   setup();
  •   while(1){
  •     loop();
  •   }
  • }
  •

复制代码

示例代码2
  • #define TM1637_SCL P1_5
  • #define TM1637_SCL_OUT {P1M1&=~0x20;P1M0|=0x20;}//P1_5推挽输出
  • #define TM1637_SDA P1_4
  • #define TM1637_SDA_IN {P1M1|=0x10;P1M0&=~0x10;}//P1_4高阻输入
  • #define TM1637_SDA_OUT {P1M1&=~0x10;P1M0|=0x10;}//P1_4推挽输出
  • #include <STC8HX.h>
  • uint32 sys_clk = 24000000;//设置PWM、定时器、串口、EEPROM频率参数
  • #include "mylib/TM1637.h"
  • #include "lib/delay.h"
  • void setup()
  • {
  •   TM1637_Init();//TM1637初始化
  • }
  • void loop()
  • {
  •   TM1637_clear();//TM1637清除
  •   TM1637_displayTime(12,30,(1));//显示时间
  •   delay(1000);
  •   TM1637_clear();//TM1637清除
  •   TM1637_displayBit(0,1,1);
  •   delay(1000);
  • }
  • void main(void)
  • {
  •   setup();
  •   while(1){
  •     loop();
  •   }
  • }

  •

复制代码

7-TM1637手册资料:

网友A:
芯片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网友:
最少的封装是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天问block支持多种芯片,具体可以安装软件看下对应的芯片手册,下载地址:www.twen51.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