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RTL8211EG组成的网口,由于时钟频率问题无法与PC互通

楼主(2021-07-06):
目前的网口状态:
        无法互通,PC端检测不到网口,RJ45上的黄绿灯不亮

目前的问题:
        1)RTL8211EG测量1号引脚clk只有62.5M,TXCLK和RXCLK都只有1.25M,与实际的都是有一倍之差。
        在可联通的开发板中,1号引脚clk应有125M,TXCLK和RXCLK有2.5M
        2)芯片输出的REGOUT的电压为1.09V但是输出的频率为1.11M,
        在可联通的开发板中,实际中的频率为1.79M

网友A:
楼主,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无法互通,PC端检测不到网口,RJ45上的黄绿灯不亮。

网友B:
MDIO能检测到PHY芯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无法互通,PC端检测不到网口,RJ45上的黄绿灯不亮。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下硬件配置, 时钟晶体. 很多年前也用过这个网络芯片,也是FPGA作为MAC, 自己做了几个buff, 实现了简单的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IO能检测到PHY芯片不?

由于使用的是千兆的所以其实不需要使用MDC和MDIO

网友:
仔细检查下硬件配置, 时钟晶体.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个我得时钟,其实输出的是正常的25Mhz

网友:
我印象里FPGA不配置PHY默认就能和PC连接的,建议查下外围电路,RESET有没有被拉低,1v是否产生

楼主:
现在PC已经可以查到板子的网口了,但是依然是PING不通,强制为百兆的现在也ping不通

网友(2021-09-06):
楼主解决了吗,目前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接收没有问题,但是通信速率100m下,txclk没有时钟信号,默认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