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PX板卡的辅助3.3V电源需要设计热插拔芯片么

楼主(2021-07-07):
    如题,VPX板卡的辅助3.3V电源需要设计热插拔芯片么

网友A:
    需要设计热拔插芯片
    VPX规范是自从VME引入25年来,对于VME总线架构的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改进。它增加了背板带宽,集成更多的I/O,扩展了格式布局。VPX规范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兼容性最好的军用嵌入式计算机规范,支持3U、6U模块形式,采用全新的7排引脚阵列高速连接器支持高达6.25Gbps的传输速度,支持Fabric交换式串行互连体系,支持PMC、XMC扩展卡规范,通过混合形式的底板支持VME64、VXS、VPX多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设计热拔插芯片
VPX规范是自从VME引入25年来,对于VME总线架构的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改进。它增加了背 ...

    谢谢回复,在VPX规范里有说明么

网友(2022-01-12):
    您好,我们是国产VPX连接器工厂,方便加微信给您下资料吗? 我的微信:1361211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