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b越短,阻抗越匹配吗

楼主(2021-07-07):
是不是背钻做的越长,留下的stub越短阻抗越匹配

网友A:
首先,板厂保证的阻抗或者提供的阻抗测试报告只包含pcb走线,不涉及到过孔/焊盘部分。
其次,stub越短越好这个是理论上的。但是实际生产不是说你把线走到L2层,板厂做背钻时能帮你把L3层以下所有铜都干掉。
最后,背钻工艺实用性其实不是很高。至少在高速信号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好的布局布线规划比背钻更实用。将需要背钻的信号在换层时尽量减小stub(比如10层板从L1换层到L8走线)可能效果也不差。

网友B:
    原理上,stub越短,反射信号要跑的路程就越短,往返一次所需的时间也就越少,单位时间内反射信号能够往返的次数就越多,那么反射信号的能量衰减就越多,对下一位信号的影响也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stub越短,反射信号要跑的路程就越短,往返一次所需的时间也就越少,单位时间内反射信号能够往返的次数就越多,那么反射信号的能量衰减就越多,对下一位信号的影响也就越小。

可是我做仿真的时候发现,并不是越短越好,stub剩2mil的结果比stub剩10mil结果看起来要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板厂保证的阻抗或者提供的阻抗测试报告只包含pcb走线,不涉及到过孔/焊盘部分。
其次,stub越短越好这个是理论上的。但是实际生产不是说你把线走到L2层,板厂做背钻时能帮你把L3层以下所有铜都干掉。
    最后,背钻工艺实用性其实不是很高。至少在高速信号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好的布局布线规划比背钻更实用。将需要背钻的信号在换层时尽量减小stub(比如10层板从L1换层到L8走线)可能效果也不差。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