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b越短,阻抗越匹配吗

楼主(2021-07-07):
可是做hfss仿真的时候并不是stub越短,tdr阻抗越匹配,是不是还和过孔的反焊盘有关呀?

网友A:
反焊盘的贡献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焊盘的贡献更大些。

能请教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吗?

网友B:
    跟孔径、孔长、焊盘大小、反焊盘大小、回流孔等因素都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孔径、孔长、焊盘大小、反焊盘大小、回流孔等因素都有关

谢谢啦

网友:
    stub再短,加工做不出来也没用啊?另外,整个结构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常规过孔stub贡献更大一些。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