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为什么要采用均流技术

楼主(2021-07-07):
开关电源为什么要采用均流技术?

网友:
为了系统安全可靠性能的提高,之前是一个系统用一块电源。现在用两块,如果一块坏了了,还有一个工作,系统不会因为电源损坏而无法运行,而同时用两块电源,输出电压不均流,就会功率不平均,一个满载几个空载,起不到效果。采用均流,两块电源各用一半,提高电源寿命。

网友:
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功率因数低,说明电路用于交变磁场转换的无功功率大, 从而降低了设备的利用率,增加了线路供电损失。

         通过改善功率因数,减少了线路中总电流和供电系统中的电气元件,如变压器、电器设备、导线等的容量,因此不但减少了投资费用,而且降低了本身电能的损耗。

        藉由良好功因值的确保,从而减少供电系统中的电压损失,可以使负载电压更稳定,改善电能的质量。

网友:
如果采用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不够大时,需要采用多个开关电源并联输出,由于各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出内阻不同,因此多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时需要采用均流技术来平衡调节各开关电源模块的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