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画PCB时,怎么底层布线布不了,设置在底层布线会跳到顶层来。过孔也放不了

楼主(2021-07-07):
pads画PCB时,怎么底层布线布不了,设置在底层布线会跳到顶层来。过孔也放不了?

网友:
怎么底层布线布不了?    答..要先在颜色显示中设置只显示底层(或显示双层),

设置在底层布线会跳到顶层来  答 .将当前操作层转到底层..
过孔也放不了..答..有可能是没做过孔..有可能是没显示出来..要显双层..Vias 设非黑色..

网友:
setup - design rules- default -routing, seleected layers里面把bottom选上

网友:
如果是在设计模式下,你要先飞线才能布线, 你可以试试在ECO模式下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