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做一个简单的仿真,电感l无论怎么接,都报错,显示less than 2 connection...

楼主(2021-07-07):
Pspice中做一个简单的仿真,电感l无论怎么接,都报错,显示less than 2 connection at node ,别的元器件都没事,就它有问题,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应该还是你的电感有一头没有接入线路,虽然自己以为都连在一起。

建议鼠标点击电感左右移动,跟旁边的元件或线出现X,连接该点,或拉伸旁边的线靠近电感两头;第二可能是用的直流源,直流电路电感为一点

网友:
首先,可能是你的电感没有连接好。

其次,从生成的netlist中可以看,“connection at node ,别的元器”中的元器件是否在pspice模型中定义的,很可能该元器件你拖出是在olb库中,应该从lib库中找该器件。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2021-08-09):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