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线,如何实现差分布线?

楼主(2021-07-07):
对于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线,如何实现差分布线?

网友:
要用差分布线一定是信号源和接收端也都是差分信号才有意义。所以对只有一个输出端的时钟信号是无法使用差分布线的。

网友:
mark一下,我也来学习一下什么情况下能单个信号线差分,一般时钟信号也是包地处理吧

网友:
剩一个就不用差分了吧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