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原理图纸张大小怎么改?

楼主(2021-07-07):
AD19原理图纸张大小怎么改?

网友:
点击原理图工作区右边侧边栏然后在属性框sheet size栏更改原理图大小就可以。

网友A:
2楼的方法我还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方法我还没用过

你是咋改变原图里大小的

网友:
我是在原理图上空白处右键,会出来菜单,选择选项菜单,里面有个改变原理图图纸大小的选项,然后选你想要的大小,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