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灯时钟自动断电问题?

楼主(2021-07-07):
电子产品有LED彩灯,按下按钮后,要求3分钟自动断电,请问最简洁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
MCU+PMOS用定时器控制

网友:
复杂的话就是MCU控制,不过目前有比较简单的玩具用的可配置定时芯片

网友:
    如果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采用mos管的方式实现,设计简单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