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中规则管理器CM设置快捷键在哪?

楼主(2021-07-07):
allegro16.6的规则管理器CM里面Tools-customize shortcut keys   里面可以设置建立pin pair或者machgroup 或者建查分的快捷键。17.2的版本里面没有找到,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有三种设置快捷键的方式:1. 临时的,2. 系统的,3. 用户的。临时的快捷键设置(重启软件后消失)即在Allegro的命令行输入;
系统环境变量在安装目录下的一个名为env(无后缀)的文件内。如果是默认安装的话,应该在C:\Cadence\SPB_16.3\share\pcb\text\ 下面。但是这个是Allegro自己生成的,最好不要去动它。如果想动它,最好先备份,否则改不回来了;
因此,如果想要安全的,永久的改变(能用U盘带走),就要修改用户环境变量。可以在Allegro中命令行输入 echo $localenv 来找到它的位置。用记事本或者其他文本编辑器打开都可以。

网友:
alias输入查看

网友(2022-11-22):
    找到在哪里设置了吗?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