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效分析按分析目的不同有哪些分类?

楼主(2021-07-07):
失效分析按分析目的不同有哪些分类?

网友:
狭义的失效分析 主要目的在于找出引起产品失效的直接原因。

网友:
广义的失效分析 不仅要找出引起产品失效的直接原因,而且要找出技术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

网友:
新品研制阶段的失效分析 对失效的研制品进行失效分析;产品试用阶段的失效分析 对失效的试用品进行失效分析;定型产品使用阶段的失效分析 对失效的定型产品进行失效分析;修理品使用阶段的失效分析 对失效的修理品进行失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