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锡球到bond线层的IR-drop

楼主(2021-07-07):
    将锡球的电源地做个pin_group,并且在电源地之间加一个电压源,作为source端;再对die层的电源地做个pin_group,并且在之间加一个电流源,作为sink端;如果电流源我给的是800mA,而bond线层的pin有40个,是不是说分到每个pin上面的电流是20mA吗?这样测出来的电压降是否正确呢?

网友A:
    帮你顶上,看上去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上,看上去没毛病

感觉IR-drop还是不会仿真,始终设置有点问题样

网友:
    应该只是球那端需要group吧。sink端自动在diepad处,已经包含了金线。不做设置的话就是equal current。

网友:
    group current source是不是每个pin平均的倒是没有注意过,但是线路压降差异不大,对你需要的结果最多误差远小于1mV,难道你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而且有些芯片规格书对同组电源pins还有细致的区分电流,也是可以分开设置电流大小。0ohm电阻的最高DCR都可能达到50mohm,这些元件和网络上的压降误差比引脚间的大几万倍,不需要考虑引脚电源是否平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