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DDR传输线的S参数

楼主(2021-07-07):
    S11、S12是在端口阻抗取50Ω时较好,但是串扰又是在取100欧姆时的结果较好,这个有点搞不明白,S11、S12的结果和串扰的结果是不是需要在不同端口阻抗的情况下仿真得到?此处自动@各路大神

网友A:
    需要在不同端口阻抗的情况下仿真

网友:
    学习中,等大佬们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不同端口阻抗的情况下仿真

就是说S11、S12和串扰分别是在端口阻抗为50欧姆和100欧姆的情况下仿真得到的吗

网友:
    芯片引脚在作为发射端和接收端时阻抗是不一样的,接收端一般都是高阻抗,要到ANSYS electronics desdtop里面做详细的串扰就使用实际阻抗连接,如果是在SIwave里面仿S参数,那就按layout阻抗设计去设port阻抗。一般DDR都是50,如果有多芯片拓扑网络比较长,会要求阻抗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