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布完线后怎么检测它的开路,短路。

楼主(2021-07-07):
1 pads PCB布完线后怎么检测它的开路,短路? 因为我故意把两个不同网络连结在一起怎么检不出来呢。

2 用DFT检测不出来呀,还有测检测的时它自动在线路上加了好多测试点,这些测试点有什么快捷的方法把它去掉?因为一个个去掉太慢了,太多了。

为什么没有protel检测的那么方便
我把两条线拉在一起短路还是测不出来????

网友:
在TOOL菜单下的Verify Design---设计检测.可以测到的.检测点清除是打开检测功能后菜单显示的"clear erros"指清除错误点

网友:
1.查一下是否是层被关闭了,按快捷键 "l"查看你画的层是否有打勾。

2.按快捷组合键:shift + s  试试

网友:
首先,RULE是否设置好?

再呢,在TOOL菜单下的Verify Design---SET UP设置需要检查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