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如何设置仿真参数显示两个周期的波形

楼主(2021-07-07):
Pspice 如何设置仿真参数显示两个周期的波形?

网友:
你的前提是你知道周期是多少是吗?如果知道,直接在瞬态分析时设定结束时间就行。如果不知道的号只能靠估测两个周期时间的大体值。其实没必要是两个周期,想看细节只要用局部放大功能就行了

网友:
首先你要做两件事情:

1,就在这个图上有一个菜单,里面有一项是显示点数的,(好像是limite piont)看看你的点是不是全显示出来了,(可以打对号后,改为无限制)。我很怀疑这个地方你弄错了。

2,你把步长改成定步长,设一个比较小的值,看看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